各位来看一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LCD问题?

楼主(2010-06-16):
我用51单片机加320240LCD屏做了一个控制系统放在一个小的机器上用,现在出来了这样的问题,如果LCD屏不安装在机器上显示很正常,但是一装上去,上电显示还好,到后面就显示不出来了,后来我把LCD跟机器用绝缘材料隔开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机器已接地,屏安装在机器表面的一块铝板上。

网友A:
先确定显示不出来时,单片机运行正常不。可能液晶屏的引线过长,被干扰了,或者单片机被干扰了

楼主:
单片机正常,应该是线或其它原因!可是LCD装在铝板上就显示不出来了。如果放在下面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真是想不通!

网友B:
显示不出来?没描述清楚,是乱码还是白屏?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啊,这块铝板接地了吗?一块铝板不接地在那里,很有可能聚集了干扰,比如ESD,EMI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排线的事。排线被干扰。排线有0.4米左右。外面加了屏蔽两边接地就可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