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行中断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06-16):
还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看到一个简单例子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dat估计是个变量,读出缓冲区的数据后RI自动变成1了,所以要置零

网友C:
楼上的两位回答的不错啊

网友D:
3楼回答错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哦,那正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大侠赐教!把正确的说来听听

网友F:
3楼需要去找本51的书看看

网友F:
6,7楼也可以去找本51书翻下

网友G: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RI置1,此时如果开了全局中断EA和局部中断ES那么就会进中断,中断里面无论你怎么去读SBUF都不会清零RI,所以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网友H:
解释感觉差不多吧,其实没太大差别

网友I:
硬件的细节一定要了解

楼主:
我怎么觉得10楼和我的意思差不多呢,我也是在学单片机,在书上看到的,还没意识到哪里错了

网友C:
3楼的居然是不对的,看来我也还得好好看一下51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