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驱动ADC0809,它的外围电路怎么连接

楼主(2010-06-16):
要实现智能小车的循光和探温功能,可是不会用adc0809,怎么驱动啊?
循光用的是光敏电阻,探热用18b20,求教用C程序来实现小车遇到热源短停,然后继续前进,依照光源让小车停在适当位置?

网友A:
这个...
要摄像头、或者扫描

网友B:
adc0809其实也不难,百度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种解法

网友C:
看adc0809的手册

网友D:
这个网上应该有例程,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网友E:
回复【1楼】lm78l05JimoPanda光耦的输入端用低电平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