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6-16):
我想用ARM芯片做一个彩色液晶屏菜单,要求能驱动320*240和640*480分辨率的彩屏。想用STM32做,驱动320*240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640*480大概就比较勉强了吧?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能驱动这个液晶屏吗?谢谢!!!
用ARM9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也要考虑性价比的。

网友A:
仅仅驱动显示的话,任何ARM都绰绰有余。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要用的屏是几位的

网友C:
2楼说的对,仅仅驱动arm7也行。
下面的参数用来确定选什么cpu
1,是否要放电影。
2。是否要解码,比如h.263,h.264,解码的格式不同对cpu的mips消耗也不同。
3,cpu还要做其它的什么事情,mips的消耗多少要详细记算
4,内部总线的带宽要仔细计算,比如从usb读mp4播放,总线被,ram,usb,lcd占用,通过计算最大业务数据量来确认选什么芯片

楼主:
CPU要做的事情就是按键读写、485、CAN、USB总线的通信。
不需要放电影和解码,只是做一个菜单操作显示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的要求STM32能达到吗?做到640*480分辨率可行吗?

楼主:
利用MCU的FSMC 16位接口模式控制液晶屏。

网友C:
这样STM32足够了

楼主:
问题是市场上能找到总线接口的640*480分辨率的彩屏吗?
好像都是RGB接口的吧?
STM32没那接口啊

网友D:
为什么开发板一般用的都是三星2440 ?

网友E:
三星的芯片国内做的还是很多的,从44B0开始

网友F:
用STM32够了。

网友G:
:D SAMSUNG 的44B0 可以考虑的,很多做工控仪表还有刺绣机客户都选用这款芯片,价格和渠道都很好!

网友H:
1.尽量避免全屏刷. 注意优化驱动
2.没有接口选个外部控制器

网友I:
如果楼主考虑性价比的话,就选GRB的液晶屏,GRB的液晶屏和总线驱动的液晶屏价格差的不是一点点。同样功能,带不带LCD驱动的ARM价格倒是差的不多

网友J:
2416 9261之类的,大概都在5美金以下。

网友K(2011-05-06):
STM32F 只能接总线型接口的TFT 本身没有TFT控制器,要借助含控制器的TFT屏,选择上受限制,且没有SDRAM控制器.驱动大屏时用大容量的SRAM价格高,因此STM32F 驱动彩屏,本质上是外挂TFT控制器的.这和该芯片的应用定位有关.三星的ARM9出来有一些年头了.受BGA焊接,多层板制作成本的瓶颈影响.没有量产,一般动不了.S3C2410 时下的单片零售价才30元,低于高端单片机价格,2440,2416 由于性能更好,价格也就40几元,买的人多了,缺货才价格高了.随着ARM11 S3C6410 才60几元.现在这些芯片是工费大于料费.44B0是伪彩控制器,没有TFT控制器,其他公司适用的芯片价格没有三星的好。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