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6-16):
请教问题:我的FPGA在进行最后一项PROGRAM的时候总是出现如下错误。
programmer '05015' : Scan Chain...
Error: programmer '05015'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0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05015'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05015'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05015'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请大虾帮忙看一下,我该怎么解决。
还有一问就是:怎样判断芯片是否被加密?

谢谢!

网友A:
请将打印机端口打开,在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找到Print Spooler,然后启动~

楼主:
我看过了,打印端口是打开的,可还是不行啊,换了好几片芯片也是这样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B:
检查下载器与JTAG口连接是否正常(应该是这问题),确认后检查并口驱动是否安装,如何安装,请联系当地ZLG FAE

网友C(2010-08-08):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