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一个延时电路的设计,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2010-06-16):
该设计电路要求为:
1、当接通开关,输出端立刻输出一个高电平(+12V左右)
2、当开关断开时,输出端的高电平消失
3、在开关首次断开的在6分钟内,开关接通时电路仍然输出低电平,和没接通一样
选用普通的电路元件即可,不用单片机程序控制,如果谁知道请告诉我一下,很感谢,这个电路我想好久了,一直没想出,急切盼望能得到回复,谢谢!

网友A:
输出一个高电平(+12V左右)
很大的电平啊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单片机?

网友C:
在开关首次断开的在6分钟内,开关接通时电路仍然输出低电平,和没接通一样
这句要求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多搜集点资料:P

网友D:
我有一个饮水机温度显示电路板,那上面有个单片机,但是没有晶振,那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有些单片机内部集成了震荡电路;有些是用外部的阻容震荡器。

网友F:
参考以下延时灯的电路吧

网友G:
问题描述有点模糊:
“开关”是指电源开关?
“开关”断开后系统还有供电吗?
“首次”如何定义?和“6分钟”有关系?

如果系统始终带电,可以考虑用简单的数字时序电路控制,比如计数器
如果不是始终带电,也许只有用储能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