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信号量问题

楼主(2010-06-16):
请问周工!ucos信号量函数中OSMboxPost (OS_EVENT *pevent, void *msg),其中的两个参数,因为任务是一个子函数!请问其中的两个参数如果设置为局部变量的话会不会影响任务间的通讯啊!是不是需要把他设置成全局的变量啊!请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2010-12-13):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我帮楼主把问题顶上去,周工,帮忙给个答案吧。谢谢。

网友B:
还没解决吗?顶上去。

网友C:
1.那不是信号量吧,那是消息和邮箱吧!
2.邮箱肯定要定义成全局,里面的消息则未必。

网友D(2011-02-11):
信号量应该都是全局变量啊

网友E:
请阅读周航慈教授(著)《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第二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春节前刚再版上市,一切问题皆有标准答案。我给你回答的可能仅仅会就事论事,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F:
谢谢哦,楼上的。

网友G:
看看这本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