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2 IAP编程

楼主(2010-06-16):
各位请教一下关于LPC2132 IAP编程的问题。在LPC2132中有0~8个扇区,前面8个每个4K后面一个32K,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程序已经超过了32K了,请问如何才能将前面的一个4K扇区保留用于IAP呢?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使用0-8扇区中的某个4K扇区来做IAP扇区,最后面那个32K扇区存代码?

可以通过分散加载文件的方式将某个扇区留下。

楼主:
对,就这个意思,但是我改了分散加载文件,程序起始运行是正常,但一旦发生中断就出错了,程序重新回到main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