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MOS管。

楼主(2010-06-17):
不知道有没有开送速度达到60MHz左右的MOS管呢?5A左右就行,其它无要求。(哈哈,我问的不专业啊,大家勿怪。)

网友A:
俺也关心~~~

楼主:
哈哈,找过很久,就只有10M左右的,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呀?

网友B:
一般小信号开关速度快,可以到GHz,大电流一定慢,目前主要的在5Mhz以内,你要这么大的电流60MHz,我怀疑你要做武器。

楼主:
:funk:
我以前指导老师让我找,我以为很好找的呢,所以一下就答应了。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可不敢哪。。

网友C:
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过50M的,我们的基本都是10M左右的

网友D:
工作电压?

网友B:
楼主千万别往心里去,纯属玩笑,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to7f:VCC用的是12V,能用TTL电平驱动就好。

楼主:
to8f:没事,知道你是开玩笑,有你参与,就当感谢!
在此也谢过各位啦!
我现在知道找这个估计有点难了,如果把电流要求降点,如2A左右,或1A左右,不知有没有呢?
另外,BJT呢,是不是好找一些呢?

网友D:
基本上可以确定不用找了,按照边沿为周期的1/10计,你需要tr/tf均小于1.6nS的VMOS,而且栅荷要小于20nC才有意义,目前连英飞凌和IR都没有这样的VMOS

网友E:
IXZ210N50L,500V,10A,175Mhz

楼主:
12楼真是谢谢你,你太厉害了!
不过估计是买不到了,虽然说老师做东西不计成本,但用这个可能会心疼了。

网友D:
要搞清楚高频与高速的区别

楼主:
嗯,谢谢 PowerAnts,我明白了,要想让MOS管快速开关,那很难,但让它放大小信号,那频率就可以做大了,对吧?

网友D:
是的,你要查看datasheet中的tr和tf两个指标,要小于周期的1/10,作脉冲开关才行得通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想结贴了,分怎么给好啊?

楼主(2011-11-08):
再求推荐:
想要找好买的,小信号能做放大用的MOS管,封装最好是TO-92或SOT23那种,不要铁壳的。谢谢啦!
另外,有没有小信号快速开关用的MOS管啊?封装同上。

网友F:
Qg小于20nC的好找,tr/tf要1.6ns就不好找了,怎么也要5ns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可否推荐一些型号,我看一下资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