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0-06-17):
电源板上发现了几个标号为  KD/SD2   K23  K48  2Au   AM> 的三脚元件    在网上也不能精确的搜索到它们的资料  是否是三极管  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电源板上的就不一定是三极管了,有可能是开关电源IC 例如ACTxxx的,又或者是TL431  你这样找估计效果不大,还是分析下电路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