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A转换

楼主(2010-06-17):
各位大侠:
      AD和DA转换电路一般都需要与单片机、DSP等数字芯片一起工作。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不用单片机这样的数字芯片,通过搭接外围电路,实现AD的信号直接给DA的,就是实现:模拟信号—>A/D—>D/A—>模拟信号的转换

网友A:
这样当然可以了,不过要实现复杂的运算功能困难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A:
单片机,DSP无非也是很多种类功能的数字电路集成在一起的,可以实现复杂的运算功能。就DA来说,就是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不管是从单片机输入的还是其他数字芯片输入的信号。最简单的,将AD输出接到DA输入,时序配合好,就没问题了,只是这样的转换没什么意义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老师叫我找的就是这种可以直接把AD的输出接到DA的输入的电路。我也不知道要干啥!直接接上就可以啊,去了时序没有什么其它要求吧?

网友A:
这种电路我没实际做过,不过倒是用multisim仿真过,直接管脚相接就可以了。vref用同一个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呵呵!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你啊!

网友B:
不用单片机挺麻烦的,觉得越弄越复杂。

网友C:
选用合适的外部电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如果是为了学习,可以想想。如果是实际工程,最好用MCU

网友D:
AD/DA,直接来有意义么?
是不是想做信号调理?
隔离的那种?
直接搞个隔离芯片(ISO124)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