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1路高频模拟信号分为完全相同的4路输出?

楼主(2010-06-17):
求助!需要将输入的1路模拟信号(带宽在2.5G左右)分为完全相同的4路信号,怎样实现?有没有支持这种功能的器件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A:
四路的电流、电压都要完全一样?应该跟负载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完全一样,分出来的4路信号是输入的1路信号的复制。和负载时怎样的关系,能详细说下吗?谢谢啦

网友B:
频率低的话用四个跟随器,这么高的频率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C:
功分器,然后放大器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忙推荐具体功分器型号吗?谢谢

网友C:
那个要根据指标自己设计,没有现成管用的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要怎么设计啊?有没有参考的电路?谢谢!

网友D:
这个频率下有原理图也没用,器件选择布局布线非常讲究

网友E:
我也在考虑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将一个正弦振荡信号分为8路使用。不过我的频率比较低,大概在2KHZ左右。莫非我要加8个跟随器?请指教!

网友F:
带宽在2.5G?
牛人啊,哈哈

网友G:
射频上讲就是用功分器,功率理论衰减6dB,实际7dBm,好像不用器件,用不同线宽布线就可以。只是有见过这样的板,没布过。

网友H:
功分器,一分四,然后每路放大。但是你这带宽这么宽,有点难度。
不知你说的是带宽2.5G还是你的信号时2.5G

网友H:
去MINI的网站看下,似乎一分2的有DC到18G的,但是1分四的没那么高带宽。不过你可以用3个一分2的实现一分4.

网友I:
50 ohm系统的话

5个30 ohm电阻, 找什么mini!

网友J:
唉~

LZ,先去搞清楚到底是“带宽在2.5G”,还是“频率在2.5G”再说吧。

而且,即使是“带宽在2.5G”,也和频率有关系。

网友K:
几十M的见过用专用的片子可以实现,2.5G的不知道啊

网友L(2010-11-18):
叫什么呢,最好有个器件型号,jzz514@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