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太阳能项目每年发电约1180千瓦时

楼主:
http://www.powersystems.**ART_8800609577_2400004_NT_70bbc6ec.HTM?click_from=8800051864,9385962298,2010-06-17,PSCOL,ARTICLE_ALERT&click_from==etsd

一年才1000度电,就是每度电1元,一年产值才1000元。
这个数字肯定有问题,可**怎么能叫人猜测呢。

假如按230W,4000个组件,不考虑阴天,夜晚,100%效率
230*4000/1000*24*365=8M千瓦时。

本来我想了解下太阳能在利用得比较好的情形下,一年能获得多少能源。结果一算,发现不对。

**的数字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应该要仔细核对。

网友A(2010-06-17):
汗~

太阳能电池半夜也能发电?
能够时时刻刻都有峰值功率输出?

网友A:
按节约一度电等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0.997千克来计算的话,“每年减少16,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相当于
16M千瓦时,比LZ算的还离谱。明显也是算错了。

严重怀疑该记者小学是否毕业。

网友B:
做为工程师,根据他的基本数据,可以算出来的,不要笑人家,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外行写的新闻,大度才是工程师的风格。我算了一下,是268万度,每天8小时,全功率。已经很厉害了。我们火电厂一天24小时也就350万度一台发电机组。

网友C:
晴天,太阳能电池只能算每天四小时工作,因为太阳斜射的时候功率低

网友D:
太阳能发电厂的电池板估计带伺服系统.

楼主:
做为工程师,根据他的基本数据,可以算出来的,不要笑人家,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外行写的新闻,大度才是工程师的风格。我算了一下,是268万度,每天8小时,全功率。已经很厉害了。我们火电厂一天24小时也就350万度一 ...
引用 网友B:

假如按230W,4000个组件,不考虑阴天,夜晚,100%效率
230*4000/1000*24*365=8M千瓦时。

我想知道的是太阳能在利用得比较好的情形下,一年能获得多少能源。实际产生的能源应该是和“230*4000/1000*24*365=8M千瓦时”有个比例关系,我猜测能达到这个数的1/10就很不错了。我猜测“1180千瓦时”应该是“1180千千瓦时”,这样的话,这个系数大约是1/7.

现在市面上已经可以找到很多太阳能面板了,我的客户想要我设计几款基于太阳能面板充电的产品,我想了解下太阳能面板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