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紧急停车故障

楼主(2010-06-17):
VACON的变频器开机显示故障代码6是紧急停车故障和57THERMISTOR电热调节器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们这与那些方面有关啊

网友A(2010-08-22):
同意楼主看法

网友B:
这种现象可能不少。我们也有遇到过。只不过我没得参与其中,亦不知详情。

私下认为,有可能是存在冲击负载或持续供电不持续的问题

网友C(2011-04-15):
不知道你的安装方法对不对,有没有考虑到散热问题和防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