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 请教

楼主(2010-06-17):
香水城  请教
我使用STM32F101C8做了一个板
并且写了下面的程序,我的目的是想PORT B输出高低电平 方波
程序也编译了0 error 0 warning
也下载到芯片里面successful,
但是我使用示波器看了B口没有输出高低电平
帮我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了。

#define QPIO_B_CRL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0c00
#define QPIO_B_OD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1018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loop=0xf;
for(;loop>0;loop--);
}
int main(void)
{
   RCC_APB2ENR|=0x8; //打开APB2外设B口的时钟
   delay();

while(1)
{
   QPIO_B_CRL=0xbbbbbbbb; //把GPIO B配置为推挽输出
   QPIO_B_ODR=0; //低电平
   delay();
   QPIO_B_ODR=0xffffffff;//高电平
   delay();
  }
}

楼主:
香水城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了
不要撤离版面的哦!!
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问你的。

网友A:
请你先下载一个STM32固件库中的例程试试看。

楼主:
我看不明白,那些基于库的程序

最好就是能有不是基于库函数的的例子,
请问在那里有不是基于库函数的的例子,  谢谢 !!!

网友A:
那些基于库的程序就是给初学者用的,如果不用库函数,那一定是高手了,目前还没有给高手用的例程。

网友B:
建议进行如下确认:
(1)MCU确实已经工作!!!
(2)你的设置是正确的!!!
如果以上没有问题,请确认:
(1)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正确。
哈哈!如果以上你认为都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正确的结果,请请教你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