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问题

楼主(2010-06-17):
用于电磁感应,可是老会出现吱吱的刺耳声音,这个声音的来源问题。
第一:谐振电容。第二:变压器。第三:IGBT本身。
现在在逐步排查,由于手头没有示波器,只能猜测。 那么请大婶们给分析一下:
IGBT驱动频率和LC串联回路的震荡频率的关系,当驱动频率过零导通的时候,IGBT开始动作,震荡开始,可以认为导通是同步导通,那驱动强制关断么?
对于这两个频率有什么要求? 是否驱动频率大于小于震荡频率都可以?
是否在完全相等的情况下输出功率才是最大?
IGBT本身: 是否能产生吱吱生? 这样工作是否正常?
变压器的响声应该么那么大。这个基本排除。

网友A:
IGBT本身不会产生噪声,多数情况是感性元件发声,少见的则是一些接插件、连接件等,罕见的才是电容。
关于你提出的其它问题,你的描述实在含混,你的负载是什么?LC谐振回路么?那驱动当然得是其谐振频率了,至少也得是其整数商,这时LC回路成为高次谐波选频器,但你的应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IGBT本身不会产生噪声,多数情况是感性元件发声,少见的则是一些接插件、连接件等,罕见的才是电容。
关于你提出的其它问题,你的描述实在含混,你的负载是什么?LC谐振回路么?那驱动当然得是其谐振频率了,至少也 ...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LC回路里的L是电缆绕在料筒上,料筒里面放药加热的原料,通过串联谐振产生的电流感应加热。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负载就是L呢?这个谐振的频率大约在18-20K之间,
那么IGBT的驱动频率是不是要和其同步? 或者是其整数倍?(驱动频率比谐振频率大 或者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B:
谈不到同步不同步。LC回路中电流频率是由IGBT驱动频率决定的,你给IGBT的驱动信号频率是多少,LC回路中电流频率就是多少。IGBT驱动频率等于LC回路谐振频率,输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