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0-06-17):
一般外挂陶瓷晶振的电路如图所示,应用是芯片外要加上22p的电容,是否可以将22p的外部电容用NMOS电容代替呢?图中打红圈的管子(100uX100u),请大侠赐教

楼主:
还是自己顶!!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无法调节输出幅度。不过你可以在输出处加个电位器调节。

网友B:
图片挂了

网友C(2010-08-17):
查一下你的模型    你可以计算一下  ,
看看这个电容多大,
另外拿样片测试下   直接挂上晶振  看能不能可靠起震

正常应用应该不行,

网友D:
MOS电容的非线性很大,如果实在要用可以先看看能不能偏置到一个比较线性的区域
另外因为这个电容实际是用POLY接进去的,估计因为分布电阻的问题,Q值不会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