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不够用的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关于IO口不够用的的问题
PIC的芯片种类是多,先不说性能,引脚多少与价格关系很大.现在IO口有几个不够用,是搞一个贵1元左右还是外加一个IO扩展芯片好呢.如果选择扩展大家都用74HC373这种吗,还没有其它更常用的扩展芯片

网友A:
373这种并口扩展芯片最起码得用两片,并出两组口线才合算。当然,如果扩展之前的I/O所接的器件有使能控制,用一片373也可以了,比如:RC口接了LCD的D0~D7,而LCD又有EN端,这样RC口还可以并到373上。
速度要求不高,不嫌麻烦可以用串行扩展,如:HC595,164之类的。

网友B:
一个扩展芯片至少0.5元,扩出来一般不划算,如果只是少几个,可以用IO口复用来解决,一般是一个IO口管一个输入和输出,如果按键的话可以做成阵列式的省一点。

网友C:
其实MCHP有很多PIN TO PIN的,同时增加一些I/O的芯片。价格也不比原来贵多少啊!有的甚至比原来便宜。楼主原来用的哪几款啊?

楼主:
最开始有用16F690.因为用到有EEPROM,现在大约6元左右吧.因为现在产品价格要求严.想办法能少点就少点,差不多脚位也没找到低于5元的.
另外16F690的低电压检测太耗电了,不爽.

网友D:
PIC16F1933,28PIN,内部EEPROM,XLP nW工艺,增强型PIC16核,价格看你的本事了,哈哈,我申请到的价格是5.2,我拿到的PIC16F690价格是4.9,有量才有价格。

网友E:
楼上的价够低

网友C:
16F690和16F1933都不到5块.楼主可能没怎么去询价吧!

网友F:
373小批量的价是0.7元吧(17%),楼主询价功课没做够哦。

网友C:
楼主可以联系我,后续我帮你询价好了,呵呵: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