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213X系列作为输入时有内部上拉么?

楼主(2010-06-17):
1 请问LPC213X系列作为输入时有内部上拉么?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需要外部上拉?
2 请问LPC213X系列作为输出时有内部上拉么?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需要外部上拉?
请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lpc2131是需要接上拉电阻的,该系列的貌似都需要,具体查看芯片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回答

网友B:
输出的时候才弄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