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怎么算?

楼主(2010-06-17):
这是一个麦克风前级放大的直流通路等效电路,R2这样子接,不知道怎么算VB的,还有其它的静态工作点,大虾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Ie=(1+β)Ib,以及各个电阻值求出Ib,然后再计算各点的电位。

网友A:
Vb=(1+β)Ib×R4+0.7
Vb=6-(1+β)Ib×R1-(R2+R3)×Ib

得:Ib[(1+β)×(R1+R4)+R2+R3]=5.3

大侠帮我检查一下对不对……

网友B:
按照上面两个Vb的公式计算不会错。IC=IE.

网友C:
Vb=(1+β)Ib×R4+0.7
Vb=6-(1+β)Ib×R1-(R2+R3)×Ib

得:Ib[(1+β)×(R1+R4)+R2+R3]=5.3

大侠帮我检查一下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式子没问题,第二个式子,难道R2和R3上点电流就是Ib吗?R2和R3上的电流应该是输入电流减去基极电流吧?

网友A:
第一个式子没问题,第二个式子,难道R2和R3上点电流就是Ib吗?R2和R3上的电流应该是输入电流减去基极电流吧?

计算的是静态工作点,输入应该有电容耦合,不用计算输入电流在内。

网友D:
只要计算出Ib来就可以把一切都计算出来了啊!
Ib*R*2+(1+β)Ib*R+0.7+(1+β)Ib*R = 6V
以上是按照楼主的途中,所有的R都是一样的来计算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Vb=6-βIb×R1-(R2+R3)×Ib!

网友A:
回复 网友A:

Vb=6-βIb×R1-(R2+R3)×Ib!
引用 网友E:

哦?

网友B:
可以按照8楼。
估算时认为IC=IE。认为IB很小,忽略不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我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