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完51单片机,如何快速入门ARM?

楼主(2010-06-17):
自学单片机入门了,能做简单的实验例子,常用外围接口也了解了一些,想尽快入门ARM,请问下一步如何学习?
本人计算机专业,能操作了UNIX,玩过小型机.先学ARM7还是ARM9?芯片学S3C还是LPC系列好呢?如果可以请帮我推荐一下学习知识的顺序和相关书籍.谢谢。

网友A:
如果标题反过来问还可以.不要以为会了51就会了arm....差远了

网友B:
自学单片机入门了,能做简单的实验例子,常用外围接口也了解了一些,想尽快入门ARM,请问下一步如何学习?
本人计算机专业,能操作了UNIX,玩过小型机.先学ARM7还是ARM9?芯片学S3C还是LPC系列好呢?如果可以请帮我推荐一下学 ...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意思是不打算深入学!

ARM7和ARM9而言,我猜测是ARM9比较简单!

找个简单的就好

哦 你是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的C语言一般来说比较差(纯属个人观:) 点,未经证实),所以建议你听从2楼的建议。

网友B:
看你的意思是不打算深入学!

ARM7和ARM9而言,我猜测是ARM9比较简单!

找个简单的就好

哦 你是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的C语言一般来说比较差(纯属个人观:) 点,未经证实),所以建议你听从2楼的建议。 ...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的学习目的是什么?

网友C:
自学单片机入门了?估计还差的远,做些试验不算入门,多干几年再说。另外你把单片机精通了也很厉害了。个人认为单片机 dSP arm都是相通的,关键是你真的入门了,其他的只是消化下datasheet了

网友D:
2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标题反过来问还可以.不要以为会了51就会了arm....差远了
引用 网友A:

按照网上入门的**里介绍,我先学了51,然后再学ARM会容易些.所以,先自学了51单片机我的目的,只想更深入学习ARM开发.
我目前选定了ARM7,UCOS入手,在CHINAPUB里买了2本书,O'Reilly出版构建linux嵌入式,和Linux设备驱动程序,两本书,先前还在卓越买了一本王田苗写的ARM书,
后期有时间了,准备看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圈圈教你玩USB..... 这个过程,请教大虾是否走了弯路?

楼主:
看你的意思是不打算深入学!

ARM7和ARM9而言,我猜测是ARM9比较简单!

找个简单的就好

引用 网友B:

ARM9比ARM7多了一个MMU,为何ARM9比ARM7比较简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只能算沾边了,还不到开发级别的入门,只想求攀登更好的技术(别拍我),比如ARM开发,向偏向于软件的开发,当然ARM开发不懂硬件肯定不行吧?对于我来讲,如何能从润过度到"硬",早就听说21IC里的朋友们硬件牛人很多很多,特来发贴真诚请教之...

网友E:
lz,你太急于求成了。没有深入理解MCU的原理就搞32位机……甚至是linux驱动,MCU可比IBMPC要难得多。建议还是多搞一下8位机,把汇编搞好,然后入手32位机,那就容易的多了,急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急不得。我想知道最佳学习顺序。少走弯路,,

网友F:
:L没摔过是不会知道痛的.....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