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哪些层是负片??

楼主(2010-06-17):
查了下网络
toppast是确定是否上锡
topsolder是是否涂绿油。。。。

但是,protel有负片的概念?

这两个层哪几个是负片??

网友A:
toppast是确定是否上锡,可以这么理解,又称钢板层

topsolder是是否涂绿油。。。。

但是,protel有负片的概念?

这两个层哪几个是负片??

负片是自己定义的内层,一般用做电源和地平面。
这两个层都不是负片。

楼主:
topsolder似乎 当画线是,这个地方就没有绿油。。。。
是否可以理解为负片??

网友B:
toppast也就是助焊层,确定上锡的地方,正片

topsolder阻焊层,是负片,在其上不涂阻焊剂,其他地方都要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