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压广播系统

楼主(2010-06-17):
定压功放这样的功放系统为什么不用FM接收这样的方式取代呢?
是不是FM收音这种方式更容易受干扰呢?

楼主:
我想用PC+LAN或WIFI 的方式取代这种系统,不知道如何。

网友A:
这似乎是两码事哦

什么是定压功放
定压功放:普通功放机的输出阻抗很小,一般为8欧姆,不适于远距离传输。定压功放输出的信号电压很高,适合远距离传输,与定压功放连接的扬声器(喇叭)安装有配套的匹配变压器用以降压。
功率足够的情况下,一台定压功放可以连接若干只扬声器,适合公共广播系统,但是音质不如普通功放。“合并式”应该指的是带有前级放大的定压功放,这种定压功放可以不需要调音台而直接连接话筒以及其它的信号源。
输出电压不随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即输出的音频信号的最大电压恒定不变的功率放大器,由于采用了深负反馈,输出电压十分稳定,在额定功率范围内所接负载多少对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影 响很小。为降低长距离功率传输中传输线的功率损耗,需要使用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主要有70V 、90V、120V等几种,电压越高传输线损耗越小,但由于使用输出变压器,故音质不十分优秀,一般用于背景音乐系统和有线广播系统等 。
定压功放的特点:
在定压功放中,如果额定负载电压发生变化,功率就发生相应变化。100V,10W的音箱接在70V上变成了5W(100V与70V功率差一倍)。
国内的定压标准是120V、240V 国外的定压标准是70V、100V
定压功放原理:
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就有定压的作用,你将功放的输出端的交变信号(交变电压)负反馈到前置放大电珞的输入端即可,负反馈越强定压输出性能越好。

网友B:
有线广播系统因线路长度的关系必须使用定压功放,其线路长度单位可以以公里计,而基于LAN的有线数字广播能传输多远?更别说用WIFI了,如果想用有线数字广播系统,适用的技术是数字CATV技术。

楼主:
是的,确实是两码事,
LAN和WIFI的最大距离不会超过100m,如果应用场合在小公园,大楼,住宅等等,那么LAN和WIFI是不是很合适呢?优点有:1,立体声,更好音质;2,在接收端音源选择及播放控制更自由;3,接收机与接收机之间可双工对讲;

网友B:
如果是新装,那也缺乏性价比,基于现成的网络,用WEB技术也就几行指令的事,但不存在距离问题,而楼主提及距离问题显然基于新装了,那就如前所述缺乏性价比,玩玩可以,当商业项目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C(2011-01-24):
楼主用FM方式的话,怎么解决传播距离的问题呢?建筑物墙壁等对无线信号的衰减很大的,如果控制中心到最远点的距离达到1公里的话,估计FM发射需要差不多10瓦的发射功率才能保证最远点能清晰收到广播信号,这样大的功率是否需要去无委会备案?

网友B:
无线发射功率是有严格法律管制的,特别是广播,能申请到执照的可能性连一丁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