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431J能用哪个光电耦合代替

楼主:
大家帮帮忙,这个TLP5431J的光电耦合的芯片是可控硅触发的。能用什么芯片来代替呢,
      peak off-state voltage :600V  min
      trigger LEDcurrent :10mA max
      on-state current :150mA max
       isolation voltage :2500Vrms min.
替换的芯片参数要优于以上参数。

楼主(2010-06-19):
自己顶一下
刚刚找了份资料TLP665的
Peak off−state voltage: 600 V (min.)
 Trigger LED current: 10 mA (max.)
 On−state current: 100 mA (max.)
 UL recognized: UL1577, file no. E67349
 Isolation voltage: 5000 Vrms (min.)
 Option (D4) type
VDE approved: DIN VDE0884 / 08.87,
Certificate no. 68383
Maximum operating insulation voltage: 630VPK
Highest permissible over voltage: 6000VPK
帮忙看一下能替换吗

网友A:
能否替换,显然要看你的电路。这里只有On−state current稍小一些,如果你的电路工作电流不足100mA,那就可以替换,否则不行。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修改后的图纸是这样的,能不能工作呢,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2.2K上面的电阻是2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