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0-06-17):
怎么配置电阻或更改电路图才能通过P2.7的高低电平控制蜂鸣器的通断?
MCU用的是89s53。
现在是关不断,有微弱电流通过

不好意刚才搞反了,现在是对的了,又加了个限流电阻。。。。

网友A:
Q2供电不对,PNP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应该反过来。
此外,那三个电阻数值似乎太大。
什么蜂鸣器要用24V电压?

楼主:
我不好意思我搞反了,实物是反过来的。
电阻值怎么设置啊。
不光是蜂鸣器,还有LED灯。。。

楼主:
谢谢美长,每次都见您很热心的。。。。

网友B:
为何要搞得这么麻烦呢?直接一个三极管不行啊?

网友C:
R4应该加在Q2的集电极
R2貌似可以去掉
Q2的发射极与基极之间可以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
Q1的基极电阻可以小些比如10K
Q1的基极与发射极也应该并联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D:
可能是R2太大了。

楼主:
可以分析一下吗?

楼主:
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D:
R2太大,导致Q1截止时,Q2的基极电位过低,Q2不能完全截止。你测一下Q1的C,Q2的E电位看看。

楼主:
跟这个接法有什么优劣?

网友E:
驱动很浪费 啊
一个三极管就行了
也用不到24V电源吧

楼主:
共阴极的一组负载,三极管不行

网友D:
9楼的图 去掉R2了 不知你的三极管能不能受得了 呵呵。

网友C:
楼主理解错了R2去掉不是短路而是断路和你的图是一样的

楼主:
可是我不太理解啊。。
而且电阻值选择是个问题?

更新图

楼主:
为什么基极和发射级都并联电阻?

网友C:
基极和发射级都并联电阻保证可靠的截止,
在数字电路上的三极管的电阻宽松许多,只要保证三极管工作在可靠的饱和与截止区就可以了

网友F:
一个三接管直接搞定!

楼主:
谢谢笨小鱼,真的很谢谢您
单个的管子还行,一连在一块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G:
单个管子和两个管子分析是一样的,你把它拆开先分析一个,再根据这个得出的结果分析另一个就行了

网友H:
你这里这个R4的阻值太大了,这么大的电阻,你的输出电流才多大啊?

我算出来最大才5MA,如果减去负载压降和三极管导通压降就更小了.

网友I:
9楼图+蜂鸣器两端的续流二极管。

高压一般采用二个三极管,有隔离高压保护作用,一般为NPN+PNP或PNP+NPN

俺是硬件菜鸟,随便说说~~~

网友J:
R1,2,3太大了
都改为10k,试试看

网友J:
奇怪啊。。。
蜂鸣器还有一个限流电阻。。。
我记得我是直接一个三极管控制蜂鸣器的啊,而且蜂鸣器没有限流电阻,电源5V

你这个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不是光蜂鸣器,还有其他负载,一组共阴极的

楼主:
R3可以不要吗?

网友K:
R1 R2  5-10K  R3可以不要 R4  由负载决定暂定1K

网友L:
你干吗要用两个管子来驱动呢

网友L:
偏制电阻 是不是大了

网友M: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啊,以前做过的的。不要那么烦的

楼主:
基极和集电极也要加电阻吗?

楼主:
今天试了都换成10k的,刚开始时不行,试了几次才好,莫名其妙,
是用0v,和4.5v试的,没有用单片机测试。
不知道到时候单片机的低电平够不够低?

网友N:
是不是R2太大啊?

网友O:
Q2 没工作在开关状态,即 Q2 没截止

网友P:
应该是单片机输出电平不够低。因为蜂鸣器有电流经过,那么Q2必须是微导通或导通的。Q2要导通就必须由Q1导通来形成回路,而Q1导通就必须单片机输出电平抵于Q1集电极电压。这样从反面推测就可以判定单片机输出电平不够低。即没有抵于0.7V

网友P:
应该是单片机输出电平不够低。因为蜂鸣器有电流经过,那么Q2必须是微导通或导通的。Q2要导通就必须由Q1导通来形成回路,而Q1导通就必须单片机输出电平抵于Q1发射极电压(上面写错了,不是Q1集电极)。这样从反面推测就可以判定单片机输出电平不够低。

网友Q(2010-07-17):
蜂鸣器感性?
要加续流二极管或者电阻并在蜂鸣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