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WIFI的信号强度能反映路由器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吗?

楼主(2010-06-17):
偶的路由器是放在密闭盒子里的,三面金属,电脑接收的信号显示较好,但两台机器同时连接再全速传输总会出点问题,偶怀疑电脑显示的信号强度是不是只是电脑自己接收到信号的强度? 这样比较好解释点,可以理解为密闭金属屏蔽不接地时里面可以干扰外面,但外面不可以干扰里面,也就是路由器接收到的信号其实非常弱?

网友A:
里面可以干扰外面的话,外面就能干扰里面,对等的。
根据光路可逆定理,正向损耗与反向损耗是相同的。

网友B:
315M的发射头放在铝饭盒里,接收距离1米的话,相当于实际距离10米

网友C:
老t,
315M和2.4G可完全是两码事。

楼主:
电脑显示的信号强度应该是电脑自己接收的信号强度,但是路由器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偶在路由器里面没找到,晕~
莫非真要把天线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