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直流电压信号的极性关联

楼主(2010-06-17):
有两个直流电压信号A和B,其中A为一连续可调的直流电压源。B是一个正的直流电压。
我现在要把A和B的极性关联。即:若A为正,则B正,A为负,则B负。
初步计划用一个比较器做过零监测,即A输入比较器,与地作比较,然后用比较器的输出去控制一个模拟开关。B信号接到模拟开关上,当A的电压低于地时,模拟开关切换到反相器。
不知是否可行,而且感觉这样做好麻烦。。。。。

网友A:
可行。
信号电压不大,电流也不大的话,模拟开关可以直接将B信号反转,省一个反相器,条件是B浮地。

楼主:
谢谢。不过挺的有点云里雾里的。B信号其实就是A信号。只不过A信号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直流到交流的变换。变换出来的交流的幅度还是等于A的幅度。然后这个交流又被转换成直流B。好像反相器是必须要的。

网友A:
我更云里雾里啦。
倒底几路信号?
直流变换成交流,交流又变换成直流,幅度还要相等,闲的?
最好说清楚些,否则实在没办法讲。

楼主:
嗯呢。maychang老师来啦。谢谢!是用在LVDT中的。我所说的是做一个调制器。这个调制器来替代LVDT的。(LVDT传感器输入是一个正弦信号,通过差分变压器后将信号取出,幅度表示位移大小,相位(同相或180度相位差)表示位移方向。)
现在是拿一个直流电压来A模拟“位移量”,A的范围是正负10V,然后用晶振分频得到一个正弦信号S和A相乘,这样相乘以后的信号就包含了A的幅度信息。对吧?S即是LVDT的激励源,SA即相当于LVDT的输出信号。
S和A相乘后的信号输入解调器,为了更简单的获得位移方向(即直流电压的正负),计划直接将调制器的输入比较器过零检测然后加模拟开关来控制输出电压的极性。而不再采用测量正弦激励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相位差获得位移方向的方式。
上面提到的的解调器,就是接收LVDT的差分输出信号并取出其中的位移大小信息。然后以直流电压的方式输出,输出范围为正负10V.调制器是和解调器配套的。出于模拟的目的。
老爷子,这下您明白了吧?

网友A:
哦,原来如此,你是要解调。
那么反相器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