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接地线,有什么好方法防静电?

楼主(2010-06-17):
同样的设备,只要连了地线,长期使用一点问题均没有。

但存在以下两种没接地线的情况:

1。插座没接地线:现在市面上卖的插座很多很假:看是三芯的。实质是两芯没连地线。
2。整层楼(办公室)均没布地线。即使是好的插座,也一样是相当于地线悬空的。

   结果设备(一与电脑相连的外设)长期带静电。尽管对设备的防静电设计也作了比较多的措施,(芯片用防静电的,连线屏蔽,串入电阻,加入TVS等)。但时间久了,还是会发生串行口通讯错误。

客户可不管插座如何,反正结果就是我们的设备不行了。我们又不能要求客户一定要买连接地线的插座。所以这事总时不时出现。
不知各位,对此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楼主:
注:让客户接地线,这一方法我们已在用。但客户在没出问题前一般是不会处理这事的。

网友A:
串口用小DC/DC模块隔离供电+光藕隔离,信号线加钳位。

网友B:
请确认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导致这个故障,---确保你的设备的串口地线和用户设备的底线之间接地非常好,我碰到过一次客户也出相同的问题,是客户买的串口卡的232的地线中串了一格33ohm的电阻,由于都是2pin的电源插座,所以两个设备的地电流不能通过大地连通,全部通过这个33ohm的电阻,导致这个33ohm先烧坏,然后232烧坏,我将33ohm用 0ohm代替就没有任何事情了。

网友B:
说明一下,我说的设备地,不是大地啊

楼主:
TO 3楼:
    谢谢你的意见。
   光藕隔离,是一个好主意。但信号线能否提供足够的电流以驱动光藕。
   信号线加钳位,这方法已应用。我的理解是:所谓的防静电,是防偶尔发生的一两次静电冲击。由于没接地线,静电总是存在,冲击次数多了,问题会很快发生。

网友C:
对于静电的不二法门:无法泄放唯有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设备串口间地线是直接相连的,只是数据信号线串有电阻。我搞不懂你所说的串口卡地线为何会串电阻。或者是用一个电阻替代所有信号线的串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确实只能走隔离这个方向了。但如何隔离?加入光藕?输入端的驱动电流从何而来?加入有源电路?那问题又来。

网友D:
加入隔离DC/DC,232串口隔离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接地线更实际些。:dizzy:

网友E:
楼主的说法是不对。
试问一句: 是否两线插座完全不防静电呢?
其实不然, 工程师通常会在变压器的两侧接一个/两个Y电容来防止静电的产生。
过去还有一种在变压器两侧放一个8M欧以上的电阻来进行放电

三线电源之所以机壳带电是因为我们通常会将L和N分别用一个Y电容接地, 当PE地不接的时候, 机壳上将有110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因受到Y电容的限制能产生的电流是有限的。人通常都穿了鞋的,所以人通常用手摸它是不会触电的。但是当你在插拔设备电缆时,你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触电感觉。很多时候是因为其中一个设备接地,另一个设备不接地, 这时候就会产生触电感同时可能导致未受保护的端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