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电源

楼主(2010-06-17):
大家好,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74HC164电源断开以后,它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我用它驱动两个数码管,断开电源和不断开电源,数码管的亮度是一样的!
不解啊!
D0~D7接数码管,数码管为共阴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帖出完整电路图才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图片已上传!
D0~D7接数码管,数码管为共阴。

网友B:
呵呵,关之前要先送关断的数据。
否则一点点电荷都能让其保持状态的。

何况HC系列都有IO到电源的二极管,所以只要任一IO有电,IC就是有电源的。

楼主:
谢谢老x !! 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