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上拉

楼主(2010-06-17):
我要用LPC2478与AVR进行通讯,之间用UART的话,要不要用上拉电阻?
两个都是3.3V的电压。
还有个问题是,我想用LPC2478与一个GPRS模块通信,也用UART的话,是不是应该用标准的八根线的?还是说TX和RX就够了呢?这个GPRS是3.8V供电的,之间要不要什么隔离?该怎么做呢?
还有个问题,还是2478的UART,连电脑的话,用5V给MAX232供电,然后直接连2478的RX和TX脚,可以吗?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在此表示感激··

网友A:
不用上拉也可以,但是地线要保证接好,线间串个1K电阻。只用tx,rx就够了,关于电压的问题,请看芯片的手册可否支持到 5V,可以的话就直接接,也串个1K电阻。最后的问题还是要看datasheet确认。不支持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三级管就可以了--因为你的tx,rx都是单向的。

楼主:
回2楼:
那个UART,用八根线和两根线,有什么区别麽?
那个UART的电平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8根先 modem接口,就是你用来控制外置猫的,现在很少见了,2线 仅tx,rx普通数据传送用,ttl 一般0-3V,0-5V,232端一般+/- 6V 到 +/-15V

网友B:
接gprs modem,三线可以了.流控那些可以不要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5楼,3线?
RX\TX,还有那根线呀?

网友A:
赫赫,还有GND啊

网友C:
“用5V给MAX232供电”
用MAX3232不更方便吗,3.3V供电

LPC2478的串口1是全串口,但是如果你要用到串口1的话,数据总线就只能是16位了。

网友D(2010-11-26):
好像MAX232也可以5v供电不过周围容值不一样

网友E:
没必要再加MAX232了,直接对联通讯就可以,TX,RX,GND就像楼上说的线间串个1K电阻,但地不要串哦。最好是做上拉,好像datasheet上面建议是15K以上的上拉电阻。

网友F:
同楼上,和GPRS通信,三线就够,TX,RX,GND,还是说TX和RX之间串一个1k的电阻,和pc的之间的通信的话,你可以做个试验啊,直接接三根看看可以不,max232主要是TTL和cmos电平转换的,在这里可能问题不大,你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