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 com端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由于第一次使用中颖的机子,驱动的LCD为单com口(static),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没有细看手册,当时将其余的com用作io了,看了手册发现ms不能复用,板子还没有回来,希望有大侠确认下,好提前死心。。。

网友A:
工作在LCD模式时,应该至少COM1-COM4是同时生效的。如果电路允许,何不试试LCD模式和IO模式轮流切换,只要间隔时间足够短,人眼还是可以感觉不到这个变化的。

网友B:
换IO吧,何必自找麻烦

网友C:
死心不至于吧,呵呵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有个问题,我怎么知道LCD帧刷新完成?好像中颖没有给出一个口来,给一个小的定时间隔么?

网友A:
请楼主细看数据手册,有相关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帧频,或者咨询中颖。IO功能的时序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定时间隔可以试试看效果,当然,这个要求你的IO口功能不需要一直保持那个状态(相对于需要相对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的情况,比如控制一个开关信号),换句话说就是允许间隔着变成COM口,否则还是不能采用这种复用方案的。而LCD间隔着显示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