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0-06-17):
有 那位大哥用过飞思卡尔MMA7260Q这款加速度传感器?
    教一下小弟怎么用它去测物体的倾斜应用?

网友A:
这款传感器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简单的说就是在三个轴上根据不同的加速度值输出不同的电压
具体的在PDF上都有讲到

你要测物体的倾斜的话,只要将传感器固定在物体上,采3路AD就知道这个物体的倾斜与否啦

网友B:
很简单的,接上3.3V电源,sleep接正就有输出了。
输出接上万用表,最好是指针表,然后改变下斜度,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的。

网友C:
LZ可看一下匠人的实验报告

[匠人手记] 主题:《两轮小车DIY》之《加速度传感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E5%B0%8F%E8%BD%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