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请大家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0-06-17):
我也看了些资料,也进行了些仿真。这图好像跟频带有关,单具体怎么分析确实不是很明白,请这方面的行家给个分析指导!

楼主:
我提几个问题:
1)Q1的作用;
2)D1,D2的作用,这里十分的不解;
3)Q2与Q3之间的电路是不是个阻容耦合电路?单为什么要接Q4?
4)C20与R8是个高通电路吗?
5)整个电路的频带是多少,怎么计算?谁能给推荐些相关的书籍?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路,比较菜。别笑话我!

楼主:
还有个问题,R17,R18和C11,C12这种接法有什么说法?

网友A:
Q1放大,Q2射随,Q3放大,Q4。。。。没看到后面的电路。

网友B:
Q1共基放大,频率特性好
D1D2是电压箝位,起保护作用
Q2 Q3之间可以说是电容耦合,使前后级直流工作点独立。Q4射极跟随器,提高输出能力。
C20和R8是高通,也可以说是隔直,从这级的截止频率看,信号频带在1Mhz以上

楼主:
这个电路的带通频率是多少?怎么计算呢?

网友B:
你可以根据每个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算一下,至于上限频率跟三极管的带宽有关。

楼主:
我这个电路使用的频率带很宽,应该是个带通电路。从几十HZ到上千万HZ。下限频率是不是跟C6电容有关,就是阻容耦合的那个电容?
Q1是共基放大吗?基极的电压不是12V啊!大概2.3V左右,这么做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提高输入信号的基波幅值?D1,D2的作用应该也不相同吧,有点象温度补偿的意思!
最纳闷的就是C11和C12的接法。

网友C:
温度补偿不应该用两个管子(D1,D2),用也不该并联电阻,而且电阻这么小。
ESD也不像,好像只能是限幅了吧。
在高频段C11和C12应该就是并联的,一起作为旁路负反馈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两个类型不同的电容,比如温度特性相反,以保证反馈稳定度。
菜鸟之言,望能指正。

网友D:
C11的画法有误,其余天神应该都说了.
Tfyz,D1D2乃限幅之用;什么叫"旁路负反馈"电容?"温度特性相反""保证反馈稳定度"?胡乱说一通

楼主:
说实话,这个电路的带通频率怎么计算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不知道怎么计算!最低频率多少?最高频率多少?因为电路最后边接了个C20和R8,是个高通,我就纳闷了,因为这个电路也可以通过比较低的频率。所谓的高通,低通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是频率的高低,难道应该说跟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

网友D:
12楼,如果你把频率高低更广泛地理解为信号变化快慢,也许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