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0-06-17):
在蜂鸣器控制电路中由于P0.7与SPI部件的SSEL0复用,所以此引脚上介意上拉电阻,纺织在使用硬件SPI总线时由于SSEL0引脚悬空而导致SPI操作出错。我想知道 为什么SSEL0引脚悬空会导致SPI 操作出错呢?

网友A(2010-11-30):
这么时间了,应该可以结贴了吧?

网友B(2011-01-22):
看资料吧 仔细看, SSEL0为低的时候 自动进入从机模式,这个跟AVR的有点不同。 AVR的你是主机模式的时候,SEL 是可以做GPIO使用的 LPC的 好像都不行。可能是ARM的GPIO多的原因吧。

网友C:
还是不太懂。:$

网友D:
遇到了与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
追着问题来的。

网友F:
学习中的顶一个。

网友G(2011-02-21):
数据手册说的明白着呢

网友H(2011-06-26):
:),看手册了没有啊?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