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单片机疑惑

楼主(2010-06-17):
我刚接触单机想从51到AVR再到ARM一步步走
想问一下如果学习51
要学习那种类型的比较好呀
就是功能强和下载方便以及比较通用的
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谢谢了!

网友A:
NXP的或者ATMEL的,51要说功能强的是siliconlab后者MAXIM的增强51,不过推荐你学NXP或者ATMEL的,好找货,干啥都方便。

网友B:
我刚接触单机想从51到AVR再到ARM一步步走
想问一下如果学习51
要学习那种类型的比较好呀
就是功能强和下载方便以及比较通用的
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谢谢了! ...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学 STC的,就是那个论坛都说这个片子不好的。

但是这个片子没有仿真器 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片子没有仿真器 就不利于理解一些东西

建议你 从51直接到ARM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 AVR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我手边有一块STC的开发板
是我同学不要给我的
不用又浪费了
同时学AT和STC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我是先学 STC的,就是那个论坛都说这个片子不好的。

但是这个片子没有仿真器 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片子没有仿真器 就不利于理解一些东西

建议你 从51直接到ARM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 AVR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
引用 网友B:

:L

网友B:
我手边有一块STC的开发板
是我同学不要给我的
不用又浪费了
同时学AT和STC应该可以吧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学能用仿真器的。
不用仿真器的话,对于理解一些东西有点难。

总而言之 要现弄那种简单的 典型的!

网友D:
用在线调试的还是方便些
买个调试器以后还可以用得上,而且还不贵
C8051F,STM8,HCS08...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STC只用个串口就下载了,不过这个厂商的人品有问题,只能用于山寨产品,你还不如用SST或者华邦之类的,下载方式一样,产品口碑要好得多。

网友E:
ME300系列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网上有卖,51和avr实验板、编程器、仿真器、下载线四合一组合,应该合楼主要求

网友F:
我一直用stc系列,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唯一的缺点是不支持在线调试

网友G:
注意要分清哪些功能是51共有的,哪些功能是STC特有的。

网友H:
STC89C52系列呗 你可以买一个单片机开发板 要从单片机开始 千万别从所谓的嵌入式开始

网友H:
补充一点就是 自己做实验很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还有你们说的仿真器和调试器、在线调试
我听得云里雾里
它们分别都有什么作用啊?
上网搜索了一下不是很了解

网友A:
那你就看我的“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I:
其实学习哪个都是一样的 ,STC89C52你学会了,AT51你一样会。。学习板不是有了吗,那就开始吧。。

网友J:
我也有学习板,但是不知道怎么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