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问题

楼主(2010-06-17):
我用EasyARM2104开发UART串口程序时,0x01-0xff都能很正常收发,就是不能收发0x00。是不是2104不支持0x00的收发?请赐教。

网友A:
很可能是你PC端的串口接收软件的问题
你可以让MCU一直发0x00,然后用示波器看TX有无波形

楼主:
PC机的软件肯定没有问题PC机用的软件是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的软件,用于51系列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PC机的软件肯定有问题不信你就用汽车电子的串口通测试便见分晓~~~

网友C:
都是“LPC200 Flash Utility”惹的祸<UART串口无法收发0x00>新进展:都是“LPC200 Flash Utility”惹的祸!
LPC200 Flash Utility是在周立功网站下载的ISP应用程序。只要用它对目标板的Flash进行一次编程,UART串口就无法收发0x00了。重启PC机,一切又OK了。LPC200 Flash Utility是Philips的东东,可能有BUG。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D:
现在使用改造过的SPCOMM味道好极了~~~就是土点~~~不过加上皮肤套件还凑合~~~

网友E:
PC机用的软件是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的软件

用了十几年的软件?
那就更可能是PC机的软件的问题了。

只要是硬件相关的软件,十几年前的软件现在大都不能用,毕竟计算机的速度相差太远了,而当年的很多程序员并没有预见到这个哦

网友F(2010-07-22):
人家是不是把0X00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