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DTU的朋友没,请教ERROR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0-06-17):
在做一个GPRS模块的驱动,用的是华为的GTM900。发现在发送AT%IPOPEN命令时,返回ERROR:7(当前已经启动单连接命令)。这个时候即使下电,再上电,都会一直返回ERROR:7。
    做过DTU的朋友,能否帮忙指点一二,遇到ERROR:7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另外经常会打印ERROR:29,文档中看不到是什么意思?该如何处理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AT指令直接手动调试一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用AT指令直接手动调试一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2楼的朋友,能否说明白一点呢。我现在就是调试了所有的AT指令。但是返回ERROR:7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1、直接断电,重启后还是返回ERROR:7
2、先close,然后再重启,还是返回ERROR:7
手册中好像没有说明错误的处理机制,指点一二呀

网友A:
把你用串口终端调试的结果贴上来看看,可能你漏掉了某些步骤。还有,SIM卡也要确保有钱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目前用的是GTM900C的模块,资料是GTM900B的资料。晕死了

网友B(2013-01-09):
我GPRS初学者,请问一下这个命令中AT%IPOPEN="TCP","10.38.131.2",3000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是指的什么的呀。我是用两个EM310模块进行的通信,那咋知道另外一块开发板上SIM卡的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