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6-17):
我想用一个定时器实现3个定时值,不用软件方法,能实现么?定时器的几个匹配输出能同时用么?

网友A:
比如,匹配0 中断后,他要复位定时器,否则,它就不再是设置的定时间隔,这时候,匹配1就永远也不能中断了!貌似不行啊

网友B:
用软件实现的话,1500hz,1000hz,800hz三个定时器怎么实现比较好一些!考虑了一下,有点乱,感觉不好!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当然可以的lpc如果2个定时器,但有不同匹配寄存器,一共可以实现7个没有任何定时倍数关系的定时器(是没有任何定时倍数关系,不是像51那样搞个倍数,弄出个255个定时器),只要你在匹配中断产生后重新计算剩余的时间,而定时器最大的一个匹配泽负责复位,

网友D:
三个定时器到时后,分别做不同的工作,相互独立!

楼主:
又发现了点问题!有时候会丢中断!也就是定时时间最长的到时后,其他两个得值小于这个最长的!出现,其他两个的定时时间变

网友E:
多看看手册和勘误表丢中断问题早就提到过啦。匹配时停止计数啦。如果两个配置一样,还要自已去查询,可能避开的。你的需求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楼主:
匹配时停止计数?没有设置停止计数,也停止么?

网友F(2010-08-08):
并行的匹配引脚是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