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应该是 PINSEL2=??? 资料里有关这个管脚的EINT0设置

楼主(2010-06-17):
应该是 PINSEL2=??? 资料里有关这个管脚的EINT0设置

网友A:
资料里都没说  资料里只有 PINSEL0 和 PINSEL1 的,PINSEL2的其余位都是保留。

网友B:
调试占用那几个引脚在JTAG调试时被占用了,如果将它设置成EINT0或其它功能,将导致无法进行JTAG调试
至于什么时候能用,那很简单,当你不用JTAG时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不用JTAG调试,我自己写了中文BootLoader  问题是应该更改 PINSEL2=???? 的哪个值?资料里都没有。

楼主:
板子做好了,  写软件的时候才发现无法启用P1.25的EINT0

楼主:
顶一下  呜,实在不行就只有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