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输入方波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形?

楼主(2010-06-17):
自己设计了个截至频率为37kHz的高通滤波器,供电电压VCC=5V,输入正弦波波形都很正常,为什么输入一个Vpp=2.2V的方波之后会出现如下图的波形

这个是输入频率为1.5kHz时的波形。上面是输出的波形,下面是输入的波形。

这个是输入频率为13.5kHz时的波形。上面的是输出波形,下面的是输入波形。

这个是31KHZ时的波形。上面的是输出波形,下面的是输入的波形。

请问各位大虾,出现这个波形的原因是什么,我用正弦波输入测出来的截至频率是36kHz,是因为阶跃响应的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A:
汗~
图片都是这样的地址:http://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112.png

你以为别人能够看见你硬盘上的文件啊?

网友A:
点“高级回复”,然后点“批量上传”,完了后直接发表即可,图片自动显示的。

楼主:
汗~
图片都是这样的地址:http://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112.png

你以为别人能够看见你硬盘上的文件啊?

不好意思,第一次上论坛。现在上传了。

网友B:
你说这是截至频率为37kHz的高通滤波器,方波包含基波和高次谐波的。通过低于37KHz的方波时,37KHz的基波成分很大程度上被滤波器衰减掉了,而高次谐波可以通过这个高通滤波器,所以看到的主要是高次谐波成分,所以是一个比较畸形的波形。当你的方波频率更高时,输出地波形应该会更好些。

网友C:
37K的高通滤波当然会滤掉1.5K的方波或正弦.
你要做个100hz的高通才行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你换个40KHZ的方波试试就没事了

网友E:
这里应该应用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用傅里叶分析,方波是有多种频率的正弦波组成的,高通的频率都是针对正弦波的频率来说的!

网友F:
我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不过我知道,在方波信号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这两个瞬间,信号的变化很快,滤波器会误以为是高频信号。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波形。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G:
不是“误以为”,本来就含相当高的频率成份。

网友A:
汗!

“误以为”。。。
LZ,先去用带FFT的示波器看看反驳的频谱吧。

网友H:
晕,误以为

网友I:
方波是由许多频率成分组成,你只滤掉了37K以下的成分(可以看方波的频谱),37K以上的组成了你看到的波形,用正弦测试通过就可以了,正弦是单一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频率高不多的时候波形会好一点,不过高到一定的时候,波形就不行了。今天我去测了一下。在55kHz的时候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对于含相当高的频率成份该怎么理解,是像9楼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方波信号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这两个瞬间,信号的变化很快,由此产生相当高的频率成分吗?
在输入信号为1.5kHz时,示波器上的输出波形,都是在的方波变化的瞬间有个高或低的脉冲。

网友A:
唉~
拜托,真想学电子的话就去温习下高数吧。

任何周期性的波形,都可以视为不同幅度不同频率叠加后形成的。
对方波信号进行分解的话,比如一个幅度为2V,频率50Hz的方波,它的傅里叶级数为:

这是个奇谐函数,只含有奇次谐波,而且频率越高幅度越小,k值甚至能取到很大很大,当然幅度幅度也会很小很小了。
比如很多高频振荡电路(几M、几十M、几百M、甚至几十GHz),之所以能振荡也是因为上电时的冲击、干扰谐波被正反馈放大后才会起振的。

至于“在55kHz的时候波形不对”,那是因为LM324的性能太低了,对高频率的信号衰减越来越大,太高频率就看不到了。

网友J:
看来我得常来这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xwj大侠!!受益匪浅啊!!

网友K:
这个电路算不上高通滤波器了
用运放处理方波,在方波跳沿之后一段时间 ts 内,运放的两输入端都不满足“虚短”,你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所有运放都是这样,但 ts 应该尽量小,起码远远小于方波的周期,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更简单的判断方法:方波上/下跳沿之后的一段输出应该是近似对称的
看第三个图的波形,显然不是对称的
LM324带宽太窄了,相当于在高通电路的反馈环内插入了低通(你可以想象根据公式算出来的高通的传递函数还成立吗?),或者换个角度,LM324压摆率太低了,根本跟不上方波的步伐

网友L:
如果是用无源高通滤波器就没有这些该死的问题,当方波输入后它应该是个标准的正弦波输出

网友G:
用无源高通滤波器,其输出仍然是看上去有些怪的波形,当然与有源滤波器不太一样,21楼可以仿真看看。
输入的方波,是个阶跃信号,输出波形是滤波器(无论有源还是无源)状态与阶跃信号作用叠加的结果。只有无源滤波器阶数相当高而且恰可将输入方波的二次和二次以上以上谐波都滤得相当干净情况,输出才是看上去良好的正弦波。

网友M:
我见过楼主的部分波形,我换成带宽更高的运放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