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 ucos问题

楼主(2010-06-17):
ucOS操作系统下,LPC2210,有时候运行一个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的程序,千万不能被其他任务、系统任务、时钟节拍中断等打断,可以用VICIntEnClr=1《4强制关掉定时器0吗?只用VICIntEnClr=1《4就可以吗?

网友A:
!OS_ENTER_CRITICAL();
关闭总中断!

OS_EXIT_CRITICAL();
打开总中断!

网友B:
不要关总中断不能关总中断,因为程序运行中有别的中断会发生,但又不希望被时钟节拍中断打扰?该怎么做?

网友C:
当然可以你不使能定时器就行了。这样如果处理完后,它应该会在idle里不断循环。

网友D:
锁定调度器行么映像中ucos有个锁定调度器的功能,先锁定,做完再解锁,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E:
这样处理怎么样先关全局中断,
屏蔽定时器,
开全局中断,
在你自己的代码也就是当前任务中,会一直for(;;){}中运行,现在你就可以做自己的处理了。
完事后,关全局中断,打开定时器,开全局中断。
另外ucos中锁定调度器这个功能,不知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时钟中断还有没有,估计时钟中断还在,只是停止调度而已

网友F:
锁定是不进行任务切换。其实屏蔽中断就行了,这样任何中断都不能响应,包括时钟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