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开关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老是坏

楼主(2010-06-17):
批量发出去的产品,约百分之十出了问题,都是同一二极管D4坏,而往年没有出现。今年用的这个二极管品牌换过了,不知道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如图所示,开关电源的PWM值为130K,二极管D4回路的输出电路才70MA左右。输出电压为18V。使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HER107,反向恢复时间为75NS,耐压值700V。我看现象好像是发热烧焦的,今天测试了一些板子,亲眼看见过它冒烟烧掉。用示波器量了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波形,在反向关断时有不到100V的尖峰值。难道是反向恢复时间还不够吗.

网友A:
像这种一般都是质量问题了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B:
该二极管的恢复时间参数不满足,估计是假货,换。

网友C:
估计买到假货了吧,或者是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不要贪图几分钱的便宜,结果搞的来。。。。

网友D:
假货最近很猖獗,最近公司在一代理商那里,拿到了3K的假三级管,1K 假3232,200k 假电容,我们损失可大了,还好代理有100多万的货款压在我们公司,代理也惨了,最近全球半导体行业缺货,假货通过各种渠道危害我们,请大家提高警惕。

楼主:
1# xyr19

楼主:
有如下问题请教:

1 电路中D4的选型是不是不够合理,改为HER104是否更合理?HER104耐压400V,反向恢复时间50NS,比HER107快。

2 如果把输出电流降低,是否可以降低损耗,及故障率。

3 把两个同型号二极管并联,是否可以减低单个损耗及故障率。

楼主:
我没有贪图便宜,原来指定的品牌买不到,就随对方说了,那个二极管是 台湾的,今天告诉代理商坏了很多,对方疑问的说“不凡的质量很好的呀!”。

网友E:
整流管必须要留足够的余量。

今天刚好同事拆开一个平时很常用的带插头的便携电源接线,大家在一起闲聊了一会。
这个电源标称15V/ 1.2A的,整流管却是两颗HER302并联,同事说修过好几个,都是整流管坏了,一换就好了...

真人真事,提醒LZ注意:)
标称1.2A的电源整流管用两颗HER302并联都有可能坏哦~

网友E:
当然,这年头,更得时时提防假货才行。

网友B:
如果管子为真,其参数本来就是留有余量的,额定条件下使用绝不会有问题,但假货和劣货则不同,其指标是极限甚至超出极限标称的,频繁损坏当然就成了必然。

网友F:
这么大的尖峰,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楼主所指的问题,在电流连续模式下出现,这种情况只是用快速管是不够的,还要加RC吸收,并用磁猪来抑制di/dt,山寨到省电阻电容这种程度,真的很无语。(你这个肯定没有拿去过认证的)
而且市面上有的HER是用FR系列冒充的,FR系列的反向恢复是300nS,弄不好你中彩了。

网友G:
建议二极管后面串接上电感,不直接加电容。这样会好一些。直接加电容的话对二极管损伤比较大,我试验过的

网友H(2012-08-02):
我们公司用的HER208也出问题了,估计山寨了。以前从来没有问题的就上个月的货坏HER208

网友H:
印的字母是JX

网友H:
我们准换一个品牌的

网友I(2016-03-30):
假货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