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快速GPIO

楼主(2010-06-17):
我用LPC2148控制几个LED做实验,用慢速GPIO时很正常,用快速GPIO时全速运行也正常,但是单不调试不行,端口没有输出
程序如下
#include <LPC214X.H>                        /* LPC214x definitions */

#define     LED1    (1<<18)
#define     LED2    (1<<19)
#define     LED3    (1<<20)
#define     LED4    (1<<23)

int main()
{
    delay_ms(500);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0x00000000;
  //  lcd_ini();
    IO0DIR = LED1|LED2|LED3|LED4;

    IO0SET  = LED1|LED2|LED3|LED4;
    IO0CLR  = LED1;
    IO0CLR  = LED2;
    IO0CLR  = LED3;
    IO0CLR  = LED4;

    SCS = 0x01;
    FIO0DIR = LED1|LED2|LED3|LED4;
    FIO0MASK = 0;

    while (1)
    {
        FIO0SET  = LED1|LED2|LED3|LED4;
      //  delay_ms(500);
        FIO0CLR  = LED1;
      //  delay_ms(500);
        FIO0CLR  = LED2;
     //   delay_ms(500);
        FIO0CLR  = LED3;
     //   delay_ms(500);
        FIO0CLR  = LED4;
     //   delay_ms(1000);
    }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没碰到过

网友A:
我想知道哪里是设置快速gpio我想知道哪里是设置快速gpio

网友B:
你是不是把存贮器窗口打开了好像许多调试器都没法看ARM本地地址(local bus)线上的东西。
要是一打开,程序就乱了。

网友C:
其实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不能看各个寄存器的内容只要一看寄存器内容,或者那个地址的内容,程序运行就会出错了。以后尽量得少用调试窗口,直接下载运行是最可靠的

网友D(2010-07-22):
快速与慢速的最主要区别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