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不识别芯片

楼主(2010-06-17):
我用H-JTAG调试easyARM2131,H-jtag server每次都提示unable to find target.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f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
开始还是好的,调试和下载程序都是好的,但在一次下载程序后,就出现上述的问题,我用的是weggler

网友A:
如果程序加密了的话,JTAG口会被禁用掉的,请用ISP把FLASH给擦除掉,然后就应该可以了的。

楼主:
H—JTAG和EASYJTAG配合还是不能调试LPC213X吧?问:21。
感觉H-JTAG和WIGGLER调试44BOX比较快。
但我从来还没用H-JTAG调试过LPC213X,不知道H-JTAG是否支持EASYJTAG?

网友B(2010-11-12):
我用的EASYJTAG-H,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每次要将ISP接地一下才行,后来看了一个贴,原来是用了PINSEL2,改变了BITE2位,我的是2114,你的2131不知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网友C:
俺以前也晕倒多……

网友D:
换另一个试一下啊。

网友E:
试试banya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