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10如何烧写外部flash

楼主(2010-06-17):
我用的是Mini ARM JTAG Adapter ,JTAG转成USB的东东烧写的,目前还从来没有成功地操作外部flash或者sram(bank0(0x80000000),bank1(0x81000000)选择);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的keil uv3,其中的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ulink ARM debug

setting: ram地址:0x40000000  0x3fe0(这个不是0x4000?)

          sst39×160x:0x80000000  0x200000

scatter file: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4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boot[1:0]选择的是: outside(boot[1:0]=01)

bank0-flash(0x80000000-0x801fffff) bank1-sram(0x81000000-0x8107ffff)

程序的entry point :0x80000000

还有个ini文件,我是这样写的(ini文件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
  FUNC void Setup()
{
  _WDWORD(0xFFE00000, 0x1000ffef);

  _WDWORD(0xFFE00004, 0x1000ffef);

  _WDWORD(0xE002C014, 0x0f814914);

}

Setup();

程序是控制led的,在ram中调试没问题;

弄了几天了,还是没结果。。。。。。。。。。

网友A:
建议更换调试设备搞了几天了,还不如换好点的工具了,本来人家一下搞定的问题,你花了几天,浪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