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DS1302的通信接口由三个口线组成,RST,SCLK,I/O.
无论是哪种同步通信类型的串行接口,都对时钟信号敏感,而且一般数据写入有效实在上升沿,读出有效是在下降沿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琢磨了很久还是不明白

网友A:
怎么觉得上下不关联呢

楼主:
我也是没领会了这话的意思,好像和后面的编程有关系,所以想弄明白

网友B:
就是在你送数据到IC内部时,IC内部的锁存器是上升沿锁存数据,而你读数据的时候,是下降沿才会触发内部的触发器移位一个bit

网友C:
David_ming解释得挺好的

网友D:
一般数据写入有效是在上升沿,读出有效是在下降沿,哪里不明白了?

网友E:
就是在RST=1的前提下,由SCLK控制I/O口数据什么时候进来或出去.

网友F:
上海复旦微2.760 0.000%进入

网友G:
楼上发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