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用2103

楼主(2010-06-17):
想用2103,不知道写起程序来,跟单片机有什么差别,我指的空间方面, 本来我用单片机4KROM可以写下的,ARM占用多少呢

网友A:
太土了?还用2103?
建议用2104

网友B:
2104不是不能加密吗2104不是不能加密吗,
土不土没关系,
关键是实用不实用

网友C:
4krom的单片机的程序 用2103恐怕不够

网友D:
什么叫土?除了ram呵flash外,2103比04强多了

网友E:
你有实际写过吗??4krom的单片机的程序 用2103恐怕不够???

网友E:
当然用过,要不不误导你嘛。。但是这个跟你的具体什么程序有关,是计算多,还是逻辑多,还是什么。。最好自己试一试,小马过河阿!

网友F:
2104千万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