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复位电路电容的大小?

楼主(2010-06-17):
这个复位电路的C17要求是1uf  ,我知道这个电容5%的误差可以的。请问20%的误差,就说这个电容大小范围在0.8uf-1.2uf可以么?可靠么??
采用单片机是C8051F系列

网友A:
没问题
即使不用都行

网友B:
电容的容量范围直接影响到复位的时间,只要你的电路对此要求不严格的话,它就是可靠的。
如果在时序要求严格的系统中使用这样的复位电路,你的设计比这个电容更加的不可靠。

网友C:
2L
谁说不用可以
误差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C8051F的复位电路

网友D:
电容偏大没问题;怕电容小的话把电阻调大点;保证最小复位时间就好

网友E:
最小值能达到你复位时间要求就可靠,否则就不可靠。再说一句,瓷片电容的误差,不是20%,是80%!!!

楼主:
2L
谁说不用可以
误差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C8051F的复位电路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有误差没有问题??

是不是芯片内部还有复位的相关电路??

楼主:
最小值能达到你复位时间要求就可靠,否则就不可靠。再说一句,瓷片电容的误差,不是20%,是80%!!!
引用 网友E:

是20% 说明书上写的是20%的误差。

以前用的是5%的误差的电容。这次采购没标明误差允许范围。结果就采购错了!

嗨!!!!.....

希望不会出问题啊  否则就回家了我!!!!

网友F:
复位电容偏大点,如果误差大了,复位也可靠的。偏少了,不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G:
没问题的。

不过R11有点小。

网友A:
4楼
我说不用可以
我做的C8051F板子就不用这个1u电容。
倒是R12要用大点,不然C2通信和容易有问题。

网友C:
回11L
如果要用调试功能还是要那个电容的
当然不用也许可以,但是不可靠
曾经公司有个工程师
标准51,复位电路接错<电容,电阻接反>也能正常工作,
工程师结论:
MCU不用复位也可以正常工作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这个电容是为了调试用的?

网友C:
这个电路是SILABS的官方电路,肯定是最权威的
因为C8051F都有内置的上电复位电路,所以应用根本不需要复位电路
这样的复位电路设计根本就是为了调试应用的

楼主:
我在7楼说了可能是内部有复位电路 因为以前好像在哪里看过。但是不敢确认。

还是ayb_ice知识牢固啊!

这回放心多了!

再问个问题。

C8051F 有可编程擦写的FLASH。请问 您弄过么?
想做通用性模块 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如果是为了调试应用的,更可以不用这个电容。
有了这个电容C2接口反而更容易出问题(C2通信高电平上不来,就是因为电容太大,隔离电阻太小)。
我的实际经验:有这个电容的时候C2接口经常连不上,全部去掉电容就没问题,后来我的板子都是把R12加大不要C17来用,没什么不可靠的。

楼主:
各位,我现在可以确定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了!!!

It may be desirable to provide an external pullup and/or decoupling of the /RST pin to avoid erroneous noise-induced resets.

就是为了解耦,防止电源噪音可能会产生复位。

这样说来 我的这个电容误差大的话,那么这个复位电路的抗干扰性可能会有所下降。

楼主:
复位最小时间是10ns。

网友H(2011-09-14):
回复 楼主:

这个解耦电容应该放什么位置

网友H:
我想请教你关于C8051F上的/RST上的电容和抗干扰问题,如果我这个电容直接接到/RST上引脚然后上拉一个电阻 那么单单对于/RST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此时考虑到RST/C2CK引脚共用我在烧写IC时候那么这个电容就要把C2CK时钟信号给滤除从而影响到烧入IC
      考虑到2者兼容那么我现在对RST/C2CK处理就是 上拉电阻同时在VDD上接一个电容.就得到你帖子里面复位电路.
      现在我又想知道电阻取1K和电容取104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书上写是1K和104但我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