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楼主(2010-06-17):
过程没搞清楚,现贴出部分程序
sbit DS1302_data=0xa1;
sbit DS1302_clk=0xa0;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DS1302_temp)
{
unsigned char i,temp;
long_delay();
temp=DS1302_temp;
for(i=0;i<8;i++)
   {
    DS1302_data=temp&0x01;
    delay();
     DS1302_clk=1;
    delay();
     DS1302_clk=0;
    temp=temp>>1;

    }
}
哪位帮忙解释下

楼主:
为什么要加进来这些
delay();
DS1302_clk=1;
delay();
DS1302_clk=0;

网友A:
应该是一些控制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字传给DS1302_temp就行了,我问的是这个程序的思路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DS1302_data这里代表的是什么,变量还是一个常量?

网友B:
看这个程序,硬件上DS1302的SDA线连接到P2.1,SCL连接到P2.0线,楼主你想问什么?

网友C: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DS1302_temp)
{
unsigned char i,temp;
DS1302_clk=0;
temp=DS1302_temp;
for(i=8;i》0;i--)
   {
    DS1302_data=temp;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temp=temp>>1;

    }
}
试试这个

网友D:
7楼给这个那个有什么高明之处吗?

楼主:
SDA线,SCL分别是什么呢?

楼主:
我觉得应该这么写才合乎逻辑
sbit DS1302_clk=P2^0;
可是这里为什么是
sbit DS1302_clk=0xa0;
0xa0是某个管脚的地址么?糊涂中

楼主:
另外,请回帖的时候看仔细点,不要总是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E:
我觉得sbit DS1302_clk=P2^0;这样的语句挺合理的,也见过别人这么写

网友F:
ds1302时钟程序详解,ds1302程序流程图
http://www.**/article/88/131/app/2009/2009051760512.html
这个和楼主的想法基本一致,还有电路图,会帮助你理解

楼主:
经过仔细看他的时序,感觉
delay();
DS1302_clk=1;
delay();
DS1302_clk=0;
这个问题已经弄明白了,开心!

网友D: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网友G:
按姓名查找同时把5表中相关数据写入1表,完成相关数据显示,如果下方输入意见,把相关意见及个人信息写入6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