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高速高手,有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7):
各位电机高速高手:
      我现在用一个普通的带PWM输出的MCU控制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进行调速,我输出的频率是31KHZ,半功率状态的PWM占空比是55%,全功率状态PWM占空比是99%,为什么接上电机带轻负载测试的时候,其电压相同?只有带上重负载电压才相差10V?是我的控制电路反应不过还是其他的原因?此电路我原来是用普通的IO口模拟PWM的时候其频率是2KHZ,其半功率和全功率很明显,就是在半功率状态下带负载能力比较差,所以更改了另外一个MCU自带有PWM输出的。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我控制电机的MOS管是IRF840,不知道其对频率高低影响大吗?

网友A:
测试方法有问题,电压表是测不准的。

1、要明白转动时的直流电机也是个发电机;
2、自己去想想电机两端的波形,然后用示波器验证一下;
3、输出到电机间串个二极管,然后再用示波器去测输出端的波形;
4、想想为什么波形会这样、那样,想明白了记得再来发个总结帖、领悟贴

楼主:
好的,但是现在我带轻载的时候,它的转速是一样的,我用转速表测试过。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把这个转速降下来?因我的产品,他有轻负载和重负载之分,如果在轻负载的时候高低速一样,客人肯定不会接受。

网友A:
很明显,“半功率”时驱动功率还是太大了,转速要有区别的话将PWM 值在减小即可。

电机理想的控制方式应该是恒流驱动(恒定转矩)、或者做反电动势反馈(恒定转速)
当然,简单应用的话没必要。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PWM值减小到40%,但是还是一样?老X高手,你有没有电机的控制电路?供参考下。

网友B:
频率太高了吧.pwm的2个参数是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B:
请问lz,pwm频率怎么选?是不是得意什么就用什么?啊?胡搞?

网友C:
直流电机,采用PWM控制,2k就足够!
另:
1.LZ贴出的原理图是有问题的,二极管D1放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当在PWM调速状态下,IRF840在关断时,mosfet的漏极的电压通过D2续流,但由于D1的存在,就没有泄放的回路了,这样,你的mosfet会很容易的烧掉。
2.你的驱动电路也是有问题的,驱动电压通过51k与3.9k分压后会很低的!
个人愚见!

网友D:
又是个垃圾产品

网友A:
回复 网友C:
Re

9楼,你看图不仔细哦~
1.LZ贴出的原理图是有问题的,二极管D1放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当在PWM调速状态下,IRF840在关断时,mosfet的漏极的电压通过D2续流,但由于D1的存在,就没有泄放的回路了,这样,你的mosfet会很容易的烧掉。
——D1并不会影响D2的许留效果,怎么会没有泄放回路呢?

2.你的驱动电路也是有问题的,驱动电压通过51k与3.9k分压后会很低的!
个人愚见!
——“51k与3.9k分压”可是对220V的半波电压分压啊,还有1uF的电容储能,已经超过15V了。

不过LZ的PWM频率确实取高了,817很难在31kHz下还有好的开关特性,更何况你的电路中MOS管的关闭时间也会比较长

网友E:
LZ:你的问题主要是PWM调速频率确实取高了,你的线路图可以看作为电感和电阻串联然后和D2并联,在IRF840关断时,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因此还有续流电流流过电机,在负载较轻使,此续流电流使电机降速较少,当调速频率较低时,续流电流在IRF840关断时会迅速减少,调速效果明显,负载越轻,频率应越低.另外,减少电机功率也会有效,就看全功率状态时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F:
听XWJ讲课

网友F:
没看懂意思啊,直流电机怎么用交流半波供电啊,不会怎么省吧!!

网友A:
涉及到一个BOSS贪便宜的深层次问题:sleepy:

网友G:
:D,确实频率太高了,把频率降低下来

楼主:
现在所用的这个MCU里面的PWM频率不可调,和系统晶振频率相对应固定的,但是MCU便宜,所以有没有更好办法?我如果有降低系统频率,但是其他方面的速度好像有点问题跟不上,所以有点郁闷,我现在系统晶振是4MHZ.我现在把PWM的值改小到20%速度是下来了,但是扭矩要不够了。

网友B:
哥们,你学过电机没?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扭矩不够转速就自动下降了,然后扭矩会增加.你这么说就要闭环控制了.

网友H:
哥们,你学过电机没?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引用 网友B:

哈哈!顶这个!说的好!